磨床上工件有飞出现象---请教

楼主(2009-12-01):
磨床上工件有飞出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公司的工人十分危险,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固定不紧?
磨削量大?
速度快?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楼主:
磨削量和速度我都调好了,估计还是固定的问题,我要考虑把老工装换了,谢谢指教!!

网友:
还要注意检查中心孔。

网友:
毛坯尺寸一致性?
听说过毛坯误差过大,快进撞飞工件

网友:
打飞机是很危险的事!

网友:
都没说清楚是外圆磨还是平面膜

网友:
什么磨床啊?????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是工装夹的,还是电磁的

网友:
有一件飞出,就应该停产找原因!!!!

网友:
问题描述的确不是很明了

楼主:
普通磨床,外圆磨,工装夹具

网友:
如果是二顶针磨削,要检查磨床顶尖座是否可靠顶住工件中心孔,磨削量是否偏大。
如果是工件装夹在工装上,要检查装夹是否紧固可靠,工件随工装旋转是否平衡,磨削量是否合适。

网友(2010-01-26):
1.磨削量过大
2.夹具不可靠
3.不平衡

网友:
磨飞出现象主要有:1夹具松动,2,工件余量大的多,3进给太快

网友:
还可以校正一下机床的水平,再检验一下主轴和磨床导轨的跳动。

网友:
固定有问题

网友:
8楼说的对。顶

网友:
固定有问题
是不是磁性工作台有问题

要不就是你的磨削量实在大

网友:
固定的方式很重要,建议制作夹具。
磨削量和速度的不合适会带来更多的影响,比飞工件更严重。

网友(2010-03-18):
看看液压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