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需处理 期底径应如何计算?

楼主(2009-12-01):
螺纹要去镀锌或发黑处理 其螺纹底径应加工成多少
哪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螺纹底径=螺纹标称直径-螺纹标称螺距。比如说M3螺纹,螺距是0.5,那么底孔径是3-0.5=2.5.

楼主:
但是我要去镀锌处理还应该减去镀锌的尺寸啊

网友:
螺纹底径公差比较大,一般表面处理后只会考虑中径(通止规检测OK就行),如果一定作要求的话,查表把底径下限值加上膜厚就行。

网友:
是啊,你镀锌厚度有无规定呢?

楼主:
没有要求 就是表面镀锌就可以了  应该就10--20丝左右吧

网友:
问一下专业镀锌的人,然后做几个样品确认。

网友:
螺纹底径公差比较大,一般表面处理后只会考虑中径(通止规检测OK就行),如果一定作要求的话,查表把底径下限值加上膜厚就行。
引用 网友A:

同意,一般精度的螺纹是不需要考虑底径的,具体可以查一下精度标准。

网友(2010-01-16):
我认为减去镀锌厚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