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液压泵的驱动功率?

楼主(2009-12-01):
液压泵的驱动功率是根据液压缸泵额定压力,流量计算,还是根据系统工作中需要的最大压力与流量?

网友:
后者,但考虑因素还不完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流量再除以总效率

网友(2010-01-01):
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流量再除以总效率13131

网友:
机械生涯,点点滴滴,加油!共同前进!

网友:
应该是后者,根据要实现的功能来确定功率

网友:
根据系统工作中需要的最大压力与流量

网友:
根据系统工作中需要的最大压力与流量,再考虑效率,适当稍微大一点

网友(2010-07-27):
哦了 感谢 呵呵 学到一点算一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