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 einstich scharfkantig 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1):
是德语,零件图

网友:
看了你的图,德文具体什么意思不清楚,但这个位置应该是安装弹性挡圈的我认为

网友:
Google了一下,翻译是 锋利针,我同意一楼的看法。
" k! q! j& Q, w2 B* Z这是个销吧,两端的直径不一样。它的用途要是知道了,这个地方也就不难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