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 einstich scharfkantig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1):
是德语,零件图

网友:
槽口边缘锋利,按照德国的标准,这个sharfkantig的要求是±0.05mm。不好意思,我不是学制造的,可能说的不专业

楼主:
谢谢了 2# lin977

网友(2010-01-02):
标准说法应该是“锐边填入件”

网友:
标准说法应该是“锐边填入件”,有问题可以联系 QQ:446208749

网友:
应该就是去锐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