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程图尺寸显示为灰色

楼主(2009-12-01):
在SW的工程图里,有的尺寸显示为灰色,而有的是黑色,为什么?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
不过一般情况下我都转成CAD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黑色是驱动尺寸,可以修改模型的,灰色尺寸是从动尺寸,只能被模型驱动
打印时选"黑白"打印即可

网友:
在图层上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