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标记问号的那个阀

楼主(2009-12-01):
图中标记问号的那个阀,

1. 应该叫什么阀?(有人介绍说叫溢流吸油阀)

2. 假如溢流了,回油怎么走?

3. 怎样吸油?

网友:
实际上是个制动阀。
当马达停止时,由于负载惯性,一路超压,另一路欠压。超压的油从溢流阀泄掉经单向阀进入另一油路中。

楼主:
楼上解释的好。根据楼上的解释,这样理解对吗?

当马达停止时,由于负载惯性,马达变成了泵状态,排油侧的压力先推开该侧的溢流阀,溢流出的油再经过另一侧的溢流阀中的单向阀进入吸油侧。

网友(2011-10-05):
带补油功能的防气蚀溢流阀
附转自jxcad的图

网友:
很精彩啊,不错的资料值得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