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问题,车削还是铣削---请教

楼主(2009-12-01):
请教:下图中的粗糙度6.4   C是纹理近似同心圆 ,是用车削还是铣削?

网友:
数控精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6.4的纹度,粗车应该就可以做到,要求同心当然是车削了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要求近似同心有什么用吗?

网友:
该图表达不够完整,C处“纹理近似同心圆”也比较费解。因为此处并非回转面?

网友:
要求近似同心圆当然是用车窗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C是国标粗糙度纹理要求:近似同心圆。
我不明白立铣刀铣削的底面与车削的端面纹理都算近似同心圆吗?
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图纸要求。
C是国标粗糙度纹理要求:近似同心圆。
我不明白此处是用铣削,还是车削符合图纸要求,看国标也不清楚。附件有国标。
请赐教。

网友:
打不开呀!解压不了

网友(2012-11-18):
我最近也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还是没有人明确的说明车床纹理算不算“近似同心圆”
顶起!望大侠赐教!

网友:
依照纹理同心圆的要求选择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