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传动时出现带剧烈跳动---请教

楼主(2009-12-02):
大家好,三角带传动时怎么出现了带剧烈跳动的问题?我这样设计的,从一个三缸发动机的飞轮位置接上一个带轮,直径120mm,传递给一个中心距1200mm的另一个带轮,结果试运转出现三角带剧烈跳动,哪位高人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1、轮距太远,中间需要支撑和张紧

2、皮带轮有不共面现象,转速太高,会造成皮带脱出

3、负载不稳定,造成皮带出现较大的张力变化,产生弹性振动

网友:
同意二楼的,我想你看下你的机器固定稳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轮距太近导致包角小、张紧不够引起“爬行”
随口说的我没搞过带传动

网友:
有没有装惰轮呢?

网友:
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转速多快,皮带的长度合适?按皮带轮的设计过程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是否飞轮己经没有了,如果真是这样,振动肯定会加大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检查后再判断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二楼说的正确,应该考虑的方面
如果已经都考虑到了,那就是皮带太长,装配后太松

网友(2010-01-30):
要检查一下三角带轮槽的尺寸和角度。

网友(2012-06-18):
楼主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帮你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