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车床CW6163B/1500,哪位师傅拆过?

楼主(2009-12-02):
沈阳车床CW6163B/1500中的变速换档手轮中的连杆与播叉的连接断掉了,    初步判断是要从床头箱前面拆,  但是该机床是新设备,   我又没拆过该机床,  不敢动手起拆。

望拆过的师傅和懂怎么拆师傅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
就是从前面拆,直接拆前面板就都出来了,但上的时候注意拔叉。

网友:
哈哈,二楼回答很正确

网友:
对,就是拆掉前面板,最好装的时候先做个盖子吧轴拉住,防止装的时候里面的盘松开

网友(2010-01-28):
从前面拆下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