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铰刀一般可以加工多少倍径深的孔?

楼主(2009-12-02):
请问各位

多刃的硬质合金铰刀一般可以加工多少倍径深的孔比较合适?如果在深的孔就用带导条的铰刀吗?

另外镗孔一般可以做多少倍径深的孔?

网友:
不知道哦,楼下解。。

网友:
一般情况铰刀/镗刀加工4倍径的孔,如果是深孔铰刀需要导条,镗刀需要有防震设计

楼主:
那一般情况下.铰刀做钢件可以达到 0.4的粗糙度吗?

网友:
0.4有点难度,另外低碳钢可能会出现刮花加工表面的情况

网友(2010-02-02):
多刃铰刀0.4的粗糙度不能保证批量生产

网友(2010-04-18):
镗刀加工多少倍,需要看刀具的刚性、强度、及刀杆的材质来决定;

网友(2012-05-13):
这个具体看你的图纸的尺寸要求了
最长做过330总长  刃长L270的铰刀
加工效果还OK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情况下.铰刀做钢件可以达到 0.4的粗糙度吗?

0.4 达不到  需要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