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口倒角看上去有锯齿形状---请教

楼主(2009-12-02):
昨天在做零件的时候,有个孔口倒角,用45°成型刀直接加工,结果出来的倒角看上去有锯齿形状。

请教下诸位,这种情况是由于刀具不够锋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降低进给、减少刀长,改用疏齿刀具等办法都能起效

楼主:
刚才请教车间老师傅,说是由于刀具刚度不够引起发弹,若是刀具不够锋利的话,倒角就会呈现“挤”出来的情况而不是锯齿形状。对于这种情况,解决办法也就明了,降低转速、降低进给,或者想办法增加刀具刚度。
请问,各位经常加工零件的大大,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原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也这么解决?

网友:
你是直接锪出还是插补,如果是锪请改为插补会好些.如是插补就要调整切削参数啦

网友:
师傅说的没错,多下车间,

网友:
刀具太过锋利,产生自激震荡,将刀刃修成负前角就可以解决

网友:
学到了很多

网友:
孔口倒角刀具要前角增大后角减小,甚至后角可以留点圆周刃带,一般孔口倒角都是低速倒角。

网友:
增加刀刃数目

网友:
同意6楼的分析,当然工件/刀具的钢性也必须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