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与冷却器有区别吗?

楼主(2009-12-02):
各位,请问,换热器和冷却器之间有区别吗?各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
换热器是个大范围,冷却器(应该叫冷凝器吧)包含在换热器内,换热器包括冷凝器,蒸发器等等。冷凝器是气体变成液体是放热的过程,用来加热。

网友(2010-04-07):
换热器包括冷却器。。。。。。。。。。。。。。。。。。。。。。。。。。。。。。。

网友:
不是吧,找本基础书看看

网友(2010-05-27):
原理一样,用途不同,叫法不同

网友(2010-07-23):
两者基本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换热器  一般是两种介子 相互作用  一种降温  一种升温
冷却器   一般就是把其中的一种介子降温

网友(2010-08-22):
换热器比较笼统,就是冷热交换的设备。需要冷还是热,才分蒸发器冷凝器。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盼高人来解答!!!

网友:
换热器是总称,既有制冷也有制热,冷凝其当然式制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