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TB图形模拟参数

楼主(2009-12-02):
FANUC-0I-TB数控车床的图形模拟参数怎么设置才能看到图形。
         那些参数都是什么意思?
       请教高手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图形中的参数  有一个倍率S 改为50  然后 返回  试试

楼主:
还行,就是不知道那些参数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