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使用变频器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09-12-02):
我想了解下线切割使用变频器的作用?做线切割的人说只要电流稳定就行了?就这么点吗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主要是稳定电流和电压的问题

网友:
线切割有变频器吗?
是说脉冲高频参数吗

网友:
我拆过几台线切割的电器柜,没发现有变频器的,所以也不晓得了,不过都是国产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变频器是不是用于驱动线切割机的走丝电机的?

网友(2011-08-26):
有线切割变频器,有需要的找我,厂家直销QQ1564141102

网友:
调速的吗

网友(2013-04-11):
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3-05-12):
变频器的作用是调节滚丝筒的速度和刹车系统 还用于断丝保护,提高机台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