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号是2000 2001 2002---请教

楼主(2009-12-02):
我用的是发那科的Oi系统的  不知道2000  2001  2002的报警是什么意思啊??哪位高手指点下!!最好谁有这个系统的报警号详细表!!我QQ334398955

网友:
确定吗?没记错

网友:
这都是机床厂写的报警。
你可以把PMC程序传上来,帮你看一下。

wujp

网友:
他这个都不知道,你还叫他发T图??
机床说明书上都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失误,失误……

网友:
LZ,机器的说明说上都有的。每个厂家的数据好像都不太相同

网友:
看到上面的回复,我想说一句,一般的工厂操作者是不会把资料书放你那里,只有出事了才给你看看。

再有2000--2999号报警是机床厂家设定,非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