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电压/脉冲控制?是电压/脉冲定位?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12-02):
在某资料里看到这样两句话
1.“伺服电机是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
2.“伺服电机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一个脉冲,就会旋转一个脉冲对应的角度。”
我该怎样理解这两句话?伺服电机是怎么实现控制和定位的?

网友:
第一句是说伺服电机的作用,电能》机械能》位移
第二句是说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控制点输入控制脉冲,指令伺服电机转动方向、速度、角度

网友:
耶稣爱子 网友好!
.
伺服电机驱动器本身具备:
1、端口1模拟量控制----既,输入0~~10V的可调电压,对伺服电机进行调速控制。
2、端口2脉冲控制------既,通过输入频率变化的脉冲,对伺服电机进行速度控制,
   此法同时可以得到精准的定位值和总步数值(既转化为总周角度值和线距离值)。
.
运行时,两种控制方式只能任选其一。
.
syw  091205---0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