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纸,这样 的加工要求能车的到么,15号钢的材料

楼主(2009-12-02):
那个内孔有2个规格的,这样的零件车加工做的了么,内孔,内孔还有个要求就是跳动要小于一丝的,垂直度小于一丝的

网友:
15号钢其塑性、韧性高,但强度、硬度较低,锻造、焊接和冷冲压性能良好,冷变形塑性高,但切削加工时不易得到光洁的表面。你这个零件比较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应该可以,是平常件,

楼主:
跳动只有一丝的

网友:
那就要看你的车床精度如何了.

楼主:
车件图纸,大家再看下,仔细点,小台车粗车可以么

网友:
看不出有何工艺难度。

网友:
一次装夹完成的。。没什么难度

网友:
是啊,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
没有难度

楼主搞2张不同要求的图纸

是在考大家吗?

网友:
是0.1mm,10个丝,不是1个丝!

网友:
内孔精度有点高

楼主:
没看仔细,不好意思啊

网友:
好像没什么难度

网友:
这图有错误啊。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工件,没问题,如果需要加工,可以找我噢!

网友:
你要加工多少,我可以帮你加工的,

楼主:
你是那里的啊,你的加工价格是多少啊,批量的话

网友:
用数控车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没难度   好加工的

网友:
肯定能做出来,我们公司有个师傅,她做的零件检验的重来不去检验,就用普通20床子她能给你上百个零件全车到1丝以内的公差。

网友:
没什么加工难度,主要看你的车床精度,能否保证0.01的跳动要求

网友:
后面标示的跳动时10丝,即使是0.01mm,也没有加工难度。

网友:
三张图纸三样 呵
加工很平常
没什么难度 可以做到的

网友:
这个零件不是太难,可以加工的。只要你的车床精度能够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