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冷冻离心机的特点

楼主(2009-12-02):
大容量冷冻离心机有那些特点?

网友:
大容量:最大离心容量应该在4L-12L左右吧。
冷冻:带制冷的,一般都在4度离心,机器可以达到的最低温度应该在-20至-9度左右。
这样的大容量
冷冻离心机,转数一般不会太高,一般在4000-5000rpm。

网友(2012-05-04):
大容量冷冻离心机有那些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