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滚刀寿命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2):
模数1.25,材料40cr,直径74.75,加工58个齿,花键滚刀材料M35,单头的,用的是Y3180H滚齿机,进给1.8,花键滚刀寿命较低。我想用双头花键滚刀不知道能不能行?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双头和单头寿命问题。

谢谢!

网友:
花键滚刀寿命较低,那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走刀速度太快,模数1。25的花键滚刀加工40Gr,最多只能为0。8~之间,还要床子钢性好,工装夹具做得好,如果这当中有一样不好,在加工过程中产生振刀,这样的话刀口就很快被振掉了。
我不知道楼主主轴转速是多少,对于Y3180H的主轴最高转速为250转/分钟。如滚刀外径超过100,主轴还开到250,走刀又是1。8mm/R的话,刀子的寿命是很短的,那刀口不是加工过程中的磨损,可以说是打刀了。
一定要按机床使用说明书上提供的那一张表去确定主轴转速。
双头滚刀是可以用的,但是使用的双头刀与加工工件的齿数一定要互为质数。同时双头刀的加工效率最多比单头刀提高三分一。本例工件是58齿,滚刀是不能用双头的。

网友:
没有心要,用双头。

楼主:
125R/MIN,就是滚到收尾的时候有点热处理,可能是费刀吧?

网友:
如果是调质件控制硬度是关键,调质硬度尽量靠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