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钉的拧紧力矩计算

楼主(2009-12-02):
滚珠直线导轨安装到床身底座上,用20个M14螺钉,间距120mm,连接;请问要知道哪些数据,怎样的方法来计算拧紧螺钉的力矩呢;谢谢,当然暂不考虑直线导轨供货商建议的扭力值。

网友:
供货商建议是经过试验得出的,能保证导轨精度的数据。用扭矩扳手安装就成。

如果非要追究有何计算,看一下螺钉联接强度方面的计算吧,但其对导轨精度是不适合的

网友(2011-10-22):
对导轨精度是不适合的,确实是的

网友:
用12.9级内六角螺钉标准力矩拧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