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的铝合金为什么铆压后会有出现镍层裂开现象?

楼主(2009-12-02):
支架上边缘有个孔,孔的直径为3.6mm. 边缘最薄的地方宽度为0.5mm,也就是边缘到孔心的距离是2.3-2.5mm. 支架镀镍,厚度5 微米(μm)。可是镀完的支架,铆上铆钉,就会有镍层裂开的现象,但是折弯实验,其他地方都是合格的。只有这个地方铆完铆钉会有这种现象,初步排除是镀镍方面的原因,那还有什么原因为造成呢? 会脱镍的支架,我们用烤炉进行150度 4小时烘烤后,取出自然冷却后,再进行铆压,镍脱落的现象就没有了,或者说大大改善,这为何解呢? 谢谢各位了。

备注:早先采用同样的工艺镀镍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镀镍后去氢
常用的预防方法

网友:
2#楼厉害,一语中地,脱氢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