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刀具的使用寿命?

楼主(2009-12-03):
一片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加工不锈钢正常能用多长时间?(有效切削时间)

楼主:
这些天做了几个活,用的是克洛依的刀片(R0.4),怎么觉得刀具用的时间不长。(一天一换)

网友:
单看这句话很难回答问题,因为说不准确。转速,进给快慢;一天刀片加工时间多长或加工多少件,这些都影响寿命。

网友:
只有试切才知道。而且几乎找不到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刀具寿命一定的试加工,可以先根据经验估一下,原后慢慢试

楼主:
谁能跟据经验估计下一个刀片连续切削能用多长时间?一个班用不用的到?

网友:
这个不是拍拍脑门子就可以出来的,需要进行跟踪加工的,特定的条件下需要观察刀具的磨损情况,磨损不大则继续适当的增加刀具寿命。而且还要跟踪好每款刀具的平均寿命才能确定它的最终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