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Mo制造重载齿轮,选用什么热处理方法

楼主(2009-12-03):
20CrMnMo制造重载齿轮,选用什么热处理方法

网友:
渗碳淬火工艺。

楼主:
硬度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
可以达到HRC58-62

网友:
同意楼上,这是一种常用材料 工艺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2010-01-05):
可是重庆齿轮厂给我们供的减速器打齿    有一个减速器直接剃光头了    难道是他们热处理工艺不合格吗
他们用的就是20CrMnMo

网友:
看下扭矩功率标称是多少。
如果在使用范围内,一般情况下是质量问题。

剃光也太牛了吧?能不能发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楼主:
图片我这里没有   公司那里有   回头我贴上来    不夸张    剃光头了

网友:
齿轮剃光头见过,原因有两方面,功率超过设计要求,齿轮本身制造有质量问题。

楼主:
齿轮剃光头见过,原因有两方面,功率超过设计要求,齿轮本身制造有质量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重齿制造有问题     我们以前买意大利的就很好   没问题    重齿的一来问题不断   有台机四个减速器坏了三个   郁闷死

网友(2011-12-30):
同等型号的国产和国外的如果外型尺寸设计一样的话,承栽能力是有一些差别的!

网友:
照片那,贴出来,大家分析下,

网友:
调质,渗碳,表面高频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