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锈钢板上开等边三角形的孔,有什么方法效率最高?求助

楼主(2009-12-03):
如果现在1.4x1.3m大小厚3mm的不锈钢板上开直径2mm、横向间距3.5、上下交错成等边三角形的孔、有什么方法效率最高?

网友:
冲孔不行吗?

楼主:
冲孔比较有难度、厚度与孔径的比为1.5、加工起来比较困难、材料是sus304,也就是0Cr18Ni9

网友:
那就激光切割

楼主:
激光打孔太慢、最先进的磁悬浮激光打孔机15分钟打孔400个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呀?难道就这样没办法吗·

网友:
激光镭射怎么样!

网友:
线切割,有点慢,是吧

网友(点评):
线切割?老兄穿丝孔怎么加工

网友:
看起来简单的板,其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楼主你有相应的设备吗?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啊!

网友(2010-02-11):
你看这样行不:
先钻孔(略小于需要的三角孔内切圆),然后用下面这个方法批量搞成三角形的(注意方向):

rotary broaching 旋转拉(推)削原理------内四方、内六方等问题的答案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3588

续一下。

但是估计这样成本划不来。

如果直接冲不出来,恐怕只能先钻孔然后分步冲。

要看您手头的设备能力了。

网友:
用三台台钻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我觉得先钻孔 在插也不错

网友(2010-03-30):
用冲栽模。

网友:
可尝试用加热不锈钢板至400度左右,再热状态下冲压成孔,冷却后在压平整形,此法估计比较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水切割可以吗,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2010-11-25):
在-3X1400X1300mm的板上加工16万个直径2mm的孔,不可思议,还请楼主指点,在下有点晕。

网友:
那么多的孔呀!用激光切割了,公差允许的话。

网友:
用数控冲床啊~~~~~~~~~~~~~

网友:
楼主是要用筛板吧。估计市场上有现成的买 GB10061               GB/T10611            GB/T10612       GB/T106123

网友(2011-02-05):
如上图的设备有卖的吗,,,在哪可以买得到,,,大约得多少钱啊

网友:
磁悬浮激光切割机加工视频

网友:
磁悬浮激光切割

网友:
磁悬浮激光加工视频
上面两个网址怎么都不对?
再发这个试一下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xMDg1ODgw.html?firsttime=14
恢复了三个都不行
直接粘贴网址试试
磁悬浮激光切割
效率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xMDg1ODgw.html?firsttime=14
恢复了三个都不行
直接粘贴网址试试

同意23楼的看法,看了视频觉得可行。但视频上的例子板厚都是1.2mm,3mm厚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底可以加工多厚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只是在网站看到的
并没有实际接触过

网友:
磁悬浮激光切割机加工视频,可以加工

网友:
磁悬浮激光切割机可以加工多厚的工件?

网友:
看那板材,spcc 普通冷板好切割,
回楼上,激光切割多厚工件,要看工件的材质, 激光器的功率

网友(2011-08-13):
不错哦,以前一直以为是冲出来的、

网友:
钻孔 在冲型也许可行

网友:
冲是最好的方案,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