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一般笔记本要怎样的配置可以满足?

楼主(2009-12-03):
请问用SW一般笔记本要怎样的配置可以满足?
特别是显卡,显存256W64位的可以吗?

网友:
就看你设计什么东西,普通的东西,一般主流电脑就能应付

网友:
HD显卡在三维渲染比较好!建议你用,磁盘空间尽量大!

网友:
一般的设计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建议用ATI的显卡比较好。另外内存要大,最低要2G,才能胜任啊

网友:
要是不用照片级渲染,普通独立显卡就可以

网友(2010-02-06):
内存两G就可以了,SW的要求不是最 高,PROE就不行了。

网友(2011-06-11):
最好配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