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如何保证直线度?

楼主(2009-12-03):
长度150,材质W6Mo5Cr4V2,直径4+0/-0.02mm,三个台阶厚度公差都是0.02,硬度要求HRC63,直线度要求0.02。
做了几件直接用圆车刀改的,有变形,直线度不能保证,硬度也只有58.
请大侠指点。

楼主:
做了几个是线切割割的,拿下来就弯的,校不回来。
再做用慢走丝----完全退火----淬火-----低温回火,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慢走丝切割吧,分两道工序,先割去大部分余量,有条件的话做一下去应力处理(低温回火或振动时效),然后再精切割,割完了就不要再热处理了,否则百分百变形

网友:
是平面直线度还是外圆直线度?好像没有完全明白,把二维图贴出来吧;

网友:
根据所测得的直线度情况,走刀时,做让刀补偿,不知可行不??

网友:
用慢走丝切割吧,分两道工序,先割去大部分余量,有条件的话做一下去应力处理(低温回火或振动时效),然后再精切割,

网友(2010-01-26):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做出来的产品都是废的。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细长轴,不好弄,帮顶了

网友(2014-05-14):
先加工毛坯,在磨吧。你那边不是有硬度要求么

网友:
瑞士以车代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