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平面的平面度?

楼主(2009-12-03):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如何检测一个平面的平面度

网友:
检测平面的平面度方法很多,主要看你有什么用途:(就我单位而言)
1、平面面积不大,放在经过检定过得平台上,用塞尺检验;
2、用刀口尺放在被检定平面,任意方向,用塞尺检验;
3、三点支撑被检定平面的相对面,找正三点,打表检测平面任意点,取最大最小差值为平面度实测值;
4、三座标采点法确定平面度。
我单位根据不同用途主要用以上四种方法,说得不对之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看你需要测量的平面精度如何来选取不同的测量方法。楼上的几种方法可选取。另外刀口尺法也可用透光法来计算,针对透白光、蓝光、彩光来判断间隙大小。平面平晶也可以测量精度高,面积小的平面。

网友:
很大的加工件可以用刮颜,我们这边是这样干的

网友:
我公司经常用打表的方法检验

网友(2010-01-06):
精度要求很高的面用平晶,一般的用刀口尺透光,不高的用塞尺

网友:
不要动不动三坐标测量仪,很多单位没有那东西.找一个传统的测量方法吧.嘻嘻

网友:
三点支撑,用千分表采点,挺准的.与三坐标几乎相同啊....

网友:
主要看要求平面度的目的然后选择检测方法

网友:
检测一定要了解产品的使用性能

网友(2010-02-22):
取决于你的零件,及加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