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零件怎么来定位,加紧哦!

楼主(2009-12-03):
这样的一个零件,是中批量生产,要设计一个钻床的专用夹具!现在以定位基准面为Φ60的端面,定位基准用Φ40的孔、还是Φ60的外圆呢?要中批量的生产,采用回转的“钻模”吧,本人对夹具设计是个门外汉,希望大家提点办法啊!谢谢

网友:
感觉用外园比较方便啊

网友:
这个很好办啊,定位基准用直径40的孔基准面用靠40这边的端面,再在另一端做两个类似斜铁的夹紧装置,一个固定在工装上,另一个旋转就可以改变两斜铁间的距离,就可夹紧工件了

网友:
回复3#
你能把类似的斜铁的夹紧装置截张图来看看吗?

网友:
内孔定位精度高,采用内涨夹紧

网友:
你先做两个如图所示的件,件1和件2,把件2固定在工装上,旋转件1,当件1的最长边和件2的最长边在一条直线上时,工件夹紧,当件1的最短边和件2的最长边在一条线上时,工件松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做两个如图所示的件,件1和件2,把件2固定在工装上,旋转件1,当件1的最长边和件2的最长边在一条直线上时,工件夹紧,当件1的最短边和件2的最长边在一条线上时,工件松开,

网友:
直接做个整体的钻模好了,一次装夹钻两个孔。

网友:
如果孔的位置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60外圆定位,下面V型面定位,端面做限位,上面做钻模板和夹紧。参考

网友:
用内孔定位精度高点,但内孔是精孔容易刮花表面,我认为可以用外圆定位端面压紧,上面做钻模

网友:
7# tangshuiping123 这只是钻模中夹紧的装置

网友:
内孔定位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零件精度要求还是比较低的,完全可以用V型外圆定位

网友:
支持楼上的办法,再加上双轴钻打孔。

网友:
用内空定位好,精度高

网友:
用内孔去定位,做一个鉆模,买一台多头钻床,去加工这个产品,你的孔比较小,可以加工

网友(2011-03-28):
先赚点威望!!!!!!!!!

网友:
当件1的最长边和件2的最长边在一条直线上时,工件夹紧,当件1的最短边和件2的最长边在一条线上时,工件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