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9-12-03):
前不久用c语言写了一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倒计时程序。倒计时倒是没问题,可无论我怎么调延时时间,他都闪烁的厉害,请问高手怎么处理。是扫描频率太低,还是点亮后延时不够。如果是以上的原因,那么扫描频率和动态延时各要多少才能看起来不闪。
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i=0,j=0,k=1,a=0;
sbit beep=P2^1;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a)
{unsigned int jj;
for(;aa>0;aa--)
for(jj=0;jj<60;jj++)
{;}}
void main(void)

EA=1;
ET0=1;
TMOD=0x01;
TH0=0xff;
TL0=0xff;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if(i<1&&j<1&&k<1)
{P37=0;
P0=led[0];
beep=0;
}
else
{
P37=0;
P0=led;
delay(5);
P37=1;
}
if(j<1&&k<1)
P36=1;
else

P36=0;
P0=led[j];
delay(5);
P36=1;

if(k<1)
P35=1;
else
{P35=0;
P0=led[k];
delay(5);
P35=1;
}a++;
if(a%20==0)
{
i--;
if(i<0)
{i=9;
j--;}
if(j<0)
{j=9;
k--;}
TH0=0xB1;
TL0=0xE0;
}}

网友:
何其 网友好!

你的延时子程序中的延时太长了,所以闪烁。
.
syw  091204---08.22

楼主:
不是吧,开门大侠,循环60次,一毫秒都不到呀。

网友:
何其 网友好!
.
你用一下我给的延时看看还闪烁不?!
.
syw  091205---05.11

        P0=xsjs[xsjs1];
         P1=xsws[8];
        delay(10);
//****************************
    void delay(int x)
    {
      int  y, z;
        for(y=0;y<x;y++)
        for(z=0;z<2;z++);
     }

楼主:
还是闪,是不是这种程序里不适合if语句呀,我用除余数的方法如下程序就好了。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i=0,j=0,k=1,a=0,js;
sbit beep=P2^1;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void delay(int aa)
{int y,z;
for(y=0;y<aa;y++)
for(z=0;z<60;z++);
}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ff;
TL0=0xff;
TR0=1;
while(1)
{
for(i=100;i>=0;i--)
{
js=i;
 delay(5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P0=led[js/100];
P35=0;
  delay(5);
          P35=1;
0=led[(js-(js/100)*100)/10];
P36=0;
elay(5);
 P36=1;
 P0=led[(js-(js/100)*100)-((js-(js/100)*100)/10)*10];
P37=0;
 delay(5);
37=1;

TH0=0xB1;
TL0=0x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