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电镀锌板 热镀锌板产生很大毛刺怎么办?

楼主(2009-12-03):
激光切割电镀锌板 热镀锌板产生很大毛刺怎么办?请大家帮帮忙,提供一点参数谢谢了

楼主:
补充  是用氮气切割

网友(2010-04-20):
毛刺产生在什么地方?
功率和速度可以调整试试啊

网友:
什么样的的毛刺?硬毛刺还是软毛刺?,是硬毛刺的话最大原因是焦距不对.

网友(2010-05-30):
辅助的选择很重要  有毛刺的话  一般是  焦距和功率有关  激光的出场时的焦距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把功率调一下

网友:
上面的回答都不是很对,本人从事过激光机的售后服务,听听我的道理

镀锌板的切割必定是有毛刺的,最好的加工条件也不能完全的避免镀锌板的毛刺,原因是镀锌板上的锌熔点低,并且粘性大,冷却的也很快,与铁板的燃烧系数差异很大,由于激光切割属于燃烧性加工,对于两种燃烧系数差别较大的材料同时燃烧切割,是很难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的,所以镀锌板的毛刺必定存在

最好的切割效果是毛刺都是镀锌板的锌元素,并且不刺手。

网友:
楼上的,你就错了,我是做加工的,热镀锌板就我做过的<3MM以下的都不会有毛刺的,有毛刺那是你参数没调好,(百超和通快的机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激光的工艺参数是比较关键的!主要是经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的7#说的对,我用的是百超的机器。

网友:
楼  上的,你用的是百超哪个型号的啊?有毛刺是你参数没调好,硬件无问题的前题下.

网友:
我现在是学徒,  谁做我网络师傅,   愿意的加Q743782745

网友:
回复hdj3708我用的是《BYSTAR 3015》1800W,和《BYSPrint 3015》3000W.我们单位常年加工碳钢和不锈钢,对镀锌板,铜板,铝板,钛板,很少加工。并且由于成本原因切割都用氧气,很少用氮气。切过几次镀锌板很不好切有毛刺,据百超的石青松工程师和师强工程师讲,镀锌板就这样,不好切。如果您有好办法请帮兄弟一把,先谢了。(1.5厚,功率,焦点,气压,气体,???)

网友(2011-04-19):
实际应用中是很少做混切的

网友(2011-06-19):
能否增加喷嘴直径。俺一般还调整气体压力、激光功率,另外要清洗聚焦透镜啊。
总之,要和切割不锈钢一样,但更容易些。

网友:
这里有人用韩光的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