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蜗轮怎么加工提高速度?

楼主(2009-12-03):
外圆100,厚度25,内孔是28的,要求H7的工差的蜗轮,内孔是45号钢的.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在普通数控上加工的,一个班只能车100个?有什么比较快速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不难加工呀,你用什么机床?什么刀具?

楼主:
2# 手扶拖拉基 不好意思太忙了这几天一直没有上,用的是普通的数控车床。刀具是YW1的刀!有没有什么好的工艺?

网友:
呵呵~换刀具,既然想提高效率那就用数控刀片,效率和寿命会提高很多

网友:
上个图吧,把毛坯图也一起发上来

网友:
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没有讲清楚,车蜗轮的毛坯有多少个加工面,各有多少加工余量?
由于一般蜗轮外圆都有一个弧形的成型面,所以想要把单机班产800个的速度再加以提高,很有限。

网友:
期待下一位大侠的发言

楼主:
8# wang916224 图还不会做正在学习中,Φ95(0-0.1)*28(0—0.025)*24(-0.05—0.05)R10.5只能这样表达了!毛胚就是单边1个,留有10个夹头。内孔是钢件的,外面是用锌合金浇合上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是你们做这个工件你们是怎么安排的??这样表达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没文化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