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数控机床的导轨是不是到了报废的级别?

楼主(2009-12-03):
鬼子从日本淘换过来的一台旧数控车床,床子看上去很不错,但是是平成6年(1994年)生产的。过来试加工以后,发现加工的工件有推拔,在10毫米的切削距离上,起点到终点的推拔有4微米左右,刀架是横排式的刀架,加工的工件是铝,机床刚性足够,基本可以排除让刀。请问下大家,这台设备的导轨是不是快到报废级别了?

网友:
是不是撞过---主轴箱移位了
应该可以调整

网友:
通过调主轴箱或调机床水平看可不可以借过来.

网友:
应该是大拖板的事可以调回来。

网友:
如果仅是有锥,而不是直线度有问题的话,简单找正、调整主轴箱就可以了。

网友:
水平问题你可以把水平从新调整一下

网友(2010-01-04):
前把水平和主轴调好吧,要是试切还不好的话,估计是没的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