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镗孔刀18-20MM,调整到19.5MM时卡住不能动了,怎麽办?

楼主(2009-12-04):
加工中心用镗孔刀18-20MM,调整到19.5MM时卡住不能动了,怎麽办?

网友:
正常情况下实际可调行程会大于规定行程,你现在还不到,可能是卡住了,试着退一下看看,不行的话只好拆开检查了,不过必须是专家才能拆哦

网友:
这把刀以前用过吗?如果是新的看下是否是直径止附螺丝没放开,还有就是有可能搪刀被撞。后种就要修理

楼主:
我把镗刀拆了,比我想的简单,但是还是微调落钉扭不动,好象内步卡死变形了.
谢谢大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