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的容量一般怎么计算

楼主(2009-12-04):
如果有两套液压系统,即主传动系统和辅助传动系统,分别由主液压马达、主泵及其附件和辅助马达、辅助泵及其附件组成,共用一个液压油箱,那么液压油箱的容积怎么计算?

网友:
对于两套系统同时使用的液压油箱应根据两个系统同时工作时的液压油体积设计,并考虑相关的系统工作的环境温度,考虑液压油的散热效果,根据情况计算得到最佳容积。

楼主:
主泵系统式闭式系统,辅助系统是开式系统,那么邮箱的容积初算估计还是主泵和辅助泵流量的3至5倍吗?请问老师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多看看手册。

网友:
油箱的容积一般是流量的3~5倍。。看情况而定

网友:
根据经验值估算,再根据散热要求及液压管路及工作部件的流量进行验证。

网友:
流量和油箱容量的比例!

网友:
有高人啊  u. J5 E2 X- b# S+ {
又学习了

网友:
若是闭式系统的话不应该是3-5倍吧?

网友:
实际使用的一般都在6倍以上,利于散热

网友(2010-01-05):
闭式系统是排量的2-3倍就挺大了,,我看过一个用5/8倍。。

网友:
谢谢11楼!这几天找到我们闭式系统油箱容量计算的依据了,这个容量是补油泵流量的5/8.不知道这个是否是通用准则,我们的供应商告诉我们这样计算。系统知道这个知识点的人,给大家认可下这个问题。

网友(2010-05-06):
回复 网友A:
5/8倍?是什么意思?5倍到8倍吗?这么大,行走机械上多大的合适?

网友:
是补油泵流量的八分之五倍。不是5倍或8倍。

网友:
闭式系统 1/2 就行,开式的也要看你是为什么主机服务的|| 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