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实物怎么画?

楼主(2009-12-04):
这个台灯的颈部该怎么画?直的我会画,可带弧形的就不知该怎么办!
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扫描试一下

网友:
轮廓绕路径旋转

网友:
颈部用扫描,灯头可以用曲面建模

网友:
这个不太好画啊,我还得练习一下

楼主:
能把你的原文件发给我学习吗?
谢谢了!

楼主:
3楼的朋友能把原文件发给我学习吗?

网友:
SW2010格式的文件

网友:
都不错啊,高手很多

网友:
个人建议,先画成直的,再用“折弯”,这也是比较符合设计思路的。本来台灯的管就可以弯来弯去嘛

网友:
不错的 阿
学学

网友:
扫描应该可以

网友(2010-01-09):
高人
曲面我最烂了

网友:
还是高手来看看吧

网友:
仅仅要求效果的话可以选择表面贴图

网友(2011-06-11):
图片看不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