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状零件的动平衡---请教

楼主(2009-12-04):
如图的碗状手动平面磨工具,重2.6Kg,装配位置为M18螺孔。在转速900rpm的动平衡机上检测,不平衡量在15~55毫克。但是装在转速7600rpm的手动磨光机上使用,有的不平衡量为15毫克的反而比不平衡量为50毫克的手感震动要大的多,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这类零件的动平衡如何准确检测呢?

网友:
同一个零件重新装几次,测量结果一样吗?

楼主:
在动平衡机上重复检测,结果稍有差别,误差在2毫克以内
在手动磨光机上重复装试,因为是手感,没有明显的差异
另外就是,一般磨光机上都有两个手把,有的零件前边震动大,有的后边手把震动大,但在动平衡机上辨别不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