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固定方式(化学螺栓)---请教

楼主(2009-12-04):
数控车床能用化学锚栓固定吗?
朋友买了几台数控车床,不想用常规的方法固定了,周期太长,也挺麻烦,现在想用化学锚栓固定,24小时就可以达到强度,单根锚栓就可以承受几吨甚至十几吨的拉力和剪力。
大家说说可以这样固定吗?

楼主:
没有人顶,就自己顶一个!

楼主:
哎!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现在很多数控机床都是不固定的

网友:
只要正确安装,完全没问题.按照说明书施工.

网友:
安装没有一定成功的把握,一个螺丝一个坑,损坏一个少一个,无法重复利用。
而且不锈钢化学螺栓价格很贵。

网友:
只要达到机床安装的防震、固定强度要求,怎么固定是没多少关系的。现在中小通用机床多用垫铁或减震器安装,不与地面固定了。最终要求就是为了保证机床精度,达到工件加工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减震器的安装我试过,一但有偏心的工件或者异形的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震动了,会影响车床的精度的,还是固定的好啊!化学锚栓可以用铁的啊!很便宜的呀!

网友:
听用的人说学不错,只是有点贵

网友:
很好用的,我用过,效果很好。也不算贵。家里有时我都用它。

网友:
化学锚栓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曾用化学锚铨固定过大头车和龙门刨,效果不错,这是真的。但对水泥要求高。

网友:
楼上有没有相关资料传上来看一下啊

网友:
没有,但一个化学锚铨可承受几十吨的拉力。在买的时候盒子上有注明的。多大的锚铨配多大多深的孔,可承受多大的力,都有明确的注明。

网友:
数控机床都要求安装精度的,一般用垫铁比较多,直接固定就比较少见。你那个东西好调整机床的纵横导轨的水平精度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两天因为网络的故障,没有看到大家的回复,非常抱歉!
我决定试一试!呵呵!应该会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化学螺栓是后埋件的一种,在预埋件漏埋或后建工程中使用。它是靠与混凝土之间的握裹力和机械咬合力共同作用来抗拔和螺栓本身来抗剪,主要用在新旧结构的连接处,大陆内化学螺栓的品牌较多,且良莠不齐,使用前需认真核实其性能。
工艺原理
  通过合成树脂砂浆粘合锚杆和孔壁,使锚杆、锚固基础与被锚固对象形成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固定构件或提高构件承载力的效果。
工艺流程
  安装程序:钻孔——清孔——置入药剂管——钻入螺栓——凝胶过程——硬化过程——固定物体
  1、钻孔:先根据设计要求,按图纸间距、边距定好位置,在基层上钻孔,孔径、孔深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2、清孔:用空气压力吹管等工具将孔内浮灰及尘土清除,保持孔内清洁。
  3、置入药剂管:将药剂管插入洁净的孔中,插入时树脂在手温条件下能象蜂蜜一样流动时,方可使用胶管。
  4、钻入螺栓:用电钻旋入螺杆直至药剂流出为止。电钻一般使用冲击钻或手钻,钻速为750转/分。这时螺栓旋入,药剂管将破碎,树脂、固化剂和石英颗粒混合,并填充锚栓与孔壁之间的空隙。同时,锚栓也可以插入湿孔,但水必须排出钻孔,凝胶过程及硬化过程的等待时间必须加倍。
  5、凝胶过程:保持安装工具不动,化学反应时间见详细资料。
  6、硬化过程:取下安装工具静待药剂硬化,化学反应时间见详细资料。
  7、固定物体:待药剂完全硬化后,加上垫圈及六角螺母将物体固定便可。

楼主:
楼上说的很专业啊!

网友(2010-02-09):
这样的方法,能达到几吨,几十吨的拉力?

网友:
好用的,国产的好多的,价格也不贵。进口的质量好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