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究竟是自动挡省油还是手动挡省油?

楼主(2009-12-04):
汽车时代,能源危机,油价飙涨。。。

就技术层面,大家谈谈,究竟是自动挡省油还是手动挡省油?

网友:
这个与司机的技术和习惯有关,我知道的老手一般都喜欢手动挡的
在司机还行的情况下,肯定是手动的省油吧;反之,可能手动的会变成吃油虎。

网友:
不会开车,听说手动的省油

网友:
肯定是手动。

网友:
机器还没那么智能,有时还容易出现自作主张的状况,比如windows

楼主:
我说的是技术层面啊

网友:
恩,会开的话肯定是手动省油了

网友(2010-03-30):
手动的比自动档的省油

网友:
不知道自动挡是怎么设计,应该手动的省油,人脑是最灵敏的

网友:
手动的省油
自动的不行

网友:
因为人脑比芯片复杂,所以手动要比自动省油。

网友:
比较起来还是手动的省油点,不过与驾驶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没有最省油的车,只有会省油的驾驶者~~~~

网友:
老司机开的手动省油,因为他们开的不会出现乱加油的情况,只有新手才会出现。对于老司机来说就是手动的省。对于新手来说能在路上比较顺利的开着走就是很好的了,而且还时不时的出现误操作,如果是手动的话,那样还不如开个自动的省。

网友:
我觉得就油耗方面而言,时常跑高速,距离长一点的,自动挡在经济档位耗油量不会输于自动档。但是在城市路路况下,自动挡比手动挡要经济一点,尤其是对于新手,当然早期配备的液力变速箱除外咯.无论无何CVT变速箱在油耗方面是由于手动挡的。

网友:
不会开的,自动省油;
会开的,手动省油

网友(2010-05-01):
理论上手动机械传动比自动挡的液力传动效率要高,因为省油不省油要看发动机工作的状况,要选择好换挡的时机,可以使手动的比较省油,不过以大众的DSG为代表的双离合器自动变速箱,实际上也是机械传动,效率也比较高,现在大众车系已经开始普遍使用这样的变速器了。

网友:


网友:
肯定是手动挡的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