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国外图纸齿轮技术要求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4):
GEAR INFORMATION: DP - 8
&#160RESSURE ANGLE - 14 1/2°

  PITCH DIAMETER - 1 7/8"
No. OF TEETH - 15
 OUTSIDE DIAMETER - 1 1/8"

1.其中DP - 8是什么意思?
2.如何转化成国标,以便于加工?

网友:
Diametral pitch 径节(DP)  这是个径节齿轮,转化成国标的话要成对转化

楼主:
谢谢。
可是成对转化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来试试:
GEAR INFORMATION: DP - 8     齿轮径节  8               换算成模数约  3.175
RESSURE ANGLE - 14 1/2°       压力角    14 1/2°
PITCH DIAMETER - 1 7/8"        节圆直径    1 7/8"    约47.625mm
No. OF TEETH - 15                   齿数        15
OUTSIDE DIAMETER - 1 1/8"    外圆直径    2 1/8"    约53.975mm
原文的1 1/8"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