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缸回弹现象

楼主(2009-12-04):
我公司购买沈阳机床厂数控机床,其内撑液压缸伸出到位以后出现反复回弹现象,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是新机吗?如果是,管内空气没排出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对机器进行排气处理,如果现象没有好转可能是减震装置存在阻尼孔堵塞。检查该装置有无吸油阀。

网友:
缸内有空气吧!

网友:
如果回弹很猛烈,通常是由外界弹性负载造成的。

网友:
能说说油缸的连接方式吗 有可能是油缸没紧固好。

网友(2010-01-07):
应该是油缸有气,气体不可压缩。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中的空气没排干净,最好让油缸反复的走几次,每次都走到头来排气,另外有的油缸设计又排气罗塞,可以通过它来排气

网友:
应该是油缸有气

网友:
7楼说法有误,气体可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