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无锡无心磨床KC—300圆度好难调整

楼主(2009-12-04):
光洋无锡无心磨床KC—300圆度好难调整。工艺要求是在1。5UM内的啊   是加工空调压机的曲轴。长轴和短轴外径分别是19。990/17。990。是同时工。   工件圆度经常出现超差。常规调理都调整过无明显效果。包括更换:砂轮主轴/新导轮/新砂轮。新砂轮修正器/新导轮修正器/托把

楼主:
现在圆值是2。193UM

网友:
磨床论坛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1.5U要求太高了,建议楼主改用外圆磨床加工,

楼主:
以前的圆度一直都很好的保持在0。8UM内啊,设备才用了5年半就开始不行了。

网友(2011-04-07):
如果砂轮和导轮休整是合格的,你可以尝试的变一下中心高

网友(2012-07-03):
光洋的磨床我用过  没这么离谱  还是10几年前的设备呢。感觉质量不错。

你也是做压缩机行业的吗? 是哪一家?没准我们认识呢 呵呵

网友(2013-01-16):
1、看一下休整器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将砂轮修的太细了。2、确认下导板的中心高(真圆度形状为三角型则调高,为齿轮型则调低)3、看下压板是不是没有压倒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