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分类

楼主(2009-12-05):
求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分类

网友:
1、通用超声波清洗机
超声波清洗机的结构一般有超声电源和清洗器合为一体或分开布局两种形式,一般小功率(200W以下)清洗机用一体式结构,而大功率清洗机采用分体式结构。
超声波清洗机分体式结构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1)清洗缸;(2)超声波发生器;(3)超声波换能器。
超声波清洗机用的超声波发生器,有以下特点:
(1)随着清洗液深度不同,换能器共振频率和阻抗变化很大。但是实践表明,槽内放进适量清洗物后,基本上就可以稳定在某一定数值上。
(2)一般来说,由于清洗负载变动较小,可以不要求复杂的频率自动跟踪电路。
(3)实用超声波发生器,大多数采用大功率自激式反馈振荡器。
2、专用
超声波清洗机
一般安装在某些特定物件清洗的生产流水线上。
典型的软磁器件超声波清洗设备介绍:被清洗物件从进料口可传动的不锈钢专用网带送人超声波清洗槽清洗,再经喷淋、烘干等工序后出料,实现被清洗物件可直接包装入库。
各工序简要说明如下:
①进料:物件进料可采用半自动进料
②压电式换能器目前国内外大多数超声波清洗机用的是压电式换能器,勘L形结构。这种换能器一般有两片压电陶瓷晶片组成。一台清洗机用多个换能器,经粘接剂粘接在清洗缸底部且经并联联接组成一台清洗机的换能器。换能器基元之间距(对于频率20kH4一般在5-10mm为佳,太大了容易产生弯曲振动,且振动板受到腐蚀,同时辐射面相对减少。
通用超声清洗机清洗零件适用性强,已广泛应用于电子、钟表、光学、机械、汽车、航空、原子能工业、医疗器械等许多行业。专用超声波清洗机一般安装在某些特定物件清洗的生产流水线上。典型的软磁器件超声波清洗设备,被清洗物件从进料口可传动的不锈钢专用网带送人超声波清洗槽清洗,再经喷淋、烘干等工序后出料,实现被清洗物件可直接包装入库。
目前,还有一种超声汽相清洗机,它是选用有机溶剂作清洗液,具有极强的溶解污垢的能力,用于清洗半导体晶片等净治度要求特别高的物件。

网友:
超声波清洗设备选择要根据不同工件工艺要求来定,

网友A(2012-06-10):
你好,我们刚买了台,涿州清洗机,你说验收清洗机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谢谢

网友(2012-08-03):
我想了解超声波清洗机的噪音标准是多少?有没有国标可以参考?

网友B(2018-04-12):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刚买了台,涿州清洗机,你说验收清洗机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谢谢

额,刚到这个社区,已经过去了几年了   哈哈,估计可能验收完了,效果咋样啊,我们做清洗机和清洗剂的,哈尔滨岛田,有兴趣一起交流下么,qq515521505,邮箱  hl_zhaominglu@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刚到这个社区,已经过去了几年了   哈哈,估计可能验收完了,效果咋样啊,我们做清洗机和清洗剂的, ...

岛田,日系,广汽,吉利用的多,

网友(2019-01-23):
引用 网友A:
岛田,日系,广汽,吉利用的多,

- - 貌似你也不咋上这个啊,13644641937  同微信,主要就是做清洗方面,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