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式油冷却器经常损坏原因?

楼主(2009-12-05):
我的液压系统的配置是:大华叶片泵流量是90ml/rev,电机转速是1500转/min,油冷却器是佛山神威的F-AN-305-C2-J1,系统通常工作压力是6MPa左右,一个油冷却器大概可使用1年,但系统压力调到10MPa时,油冷却器的寿命就大大缩小了有的3天就坏了,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在风冷前接个旁通单向阀

网友:
风冷器压力低,压力冲击会打坏。 1# mengzaitaxiang

网友:
10MPa压力,超出油冷却器的额定压力太高了

楼主:
但油冷却器是装在溢流口的,溢流口是没有压力的。

网友:
求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6# 迷糊 ' F' Y) r( F1 `* C% U
风冷却器是怎么坏的?请说明故障现象。

网友(2010-01-07):
回油管路太细,流量达不到。

网友:
系统压力升高了,在高压时流量比原先其实是减小了,很多液压油此时通过溢流阀进而经过冷却器,所压力增加而导致其损坏。

网友:
压力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