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缺陷原因---求教

楼主(2009-12-05):
如图所示的零件,在图示位置环周一圈焊道,焊接时不加焊丝,在焊接参数和焊前处理工艺相同的前提下,多数焊道光滑均匀,可是有个别焊道(多是半圈)出现气孔和焊道偏向一边的缺陷,请教高手出现缺陷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网友:
焊剂没有保管好,没有烘干

网友:
1、氩气没要保护好溶池。有风的情况  2、氩气不纯。
至于焊缝偏向的问题应该是焊工技术的造成的。还需提高水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