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4道刀具方面公认较难的题目

楼主(2009-12-05):
下面24道刀具方面的题目,是公认的比较难解答的题目,如果那位大虾能解决的话,请回答出来,让我们新手多学习点。在此先谢谢高手大虾了。
1,三种断屑的方式是什么?
2,在选择切削参数时,应首先考虑将哪个参数最大化?
3,在选择负前角单面或双面刀片时应该考虑到什么?
4,哪种前角可以得到最低的切削力以及最小功率的要求?
5,切削铝合金的刀具应具有什么特性?
6,哪些因素影响对刀片尺寸的选择?

7,在选取择刀片刀尖圆弧半径应遵循的方针是什么?
8,请解释一下主偏角对刀具选择的影响.
9,在车削加工时有几种刀片平紧方式?分别是什么?
10,在车端面时当工件直径越来越小时切削速度如何变化?
11,刀片涂层可以提供哪些好处?
12,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月牙洼磨损?
13,什么是塑性变形磨损?
14,什么是积屑瘤磨损?
15,请解释逆铣和顺铣?
16,当你碰到加工振动时,你最先调整的是哪一个切削参数?怎样调整?
18,对于铣削加工使用修光刃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带修光刃的铣刀?
19、改变哪些几何参数能提高刀具的锋利性?
20、面铣刀前角的组合方式有几种?
21、采螺旋角立铣刀有哪些优缺点?
22、是什么因素决定切屑瘤的产生?
23、金属切除深除率是如何定义的?
24、在粗、精加工中,刀尖半径与切削用量中哪个参数关系最大?

网友:
看着不是很难,都是书本上的。开卷差不多。。。

楼主:
楼上的高手,知道的话可以给发出来吗

楼主:
11,刀片涂层可以提供哪些好处?
回答:做过涂层的刀具其硬度高,耐腐蚀,搞氧化,使寿命比未经涂层的刀具延长3-5倍,从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是些很基本的题目,今天正好有空就简单地答了一下,毕竟了解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加工,所有的知识都要在实践中体现,并不断加深认识。
那些太简单的就省略了,自己去问Google吧。或者去看切削技术网站的专题。
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