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技术细节(g41g42)---请教

楼主(2009-12-05):
用补偿的时候: 用D6的铣刀铣外形的时候,当我想把刀具补到D8的时候 ,直接补半径2!后接圆弧进刀,这个时候正常!
                     补到D4的时候刚好小半径2 、这个时候的 2个毫米 直接以GO的速度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程序: G90 G54 G0G41 D1  X8 Y-8. M3 S1800;
             G43 H1Z20.;
             G1Z-10 F1000;
             G3X0 Y0 R8.F200;补到直径8的时候 ,程序是没有问题 ,补到直径6的时候,就开始在半径的地方G0速度运行 ,接触工件的地方明显凹下去,然后以G1的速度走Y100)
             G1Y100F100;
             .......................
             请问: 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G3后便没有给刀具半径补偿吧,  好像应该是G3 H(半径补偿)  X0 Y0 R8 F200;

网友:
程序都错了.你的机器也不报警??还能跑???什么机器啊???

网友(2010-03-24):
程序都错了.你的机器也不报警 要先走到圆的中心再给刀补

楼主:
补偿, 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过切的情况,大多是在圆弧拐角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在G2,G3段里加圆弧,补偿值直接用G0走的,这就是我对圆弧不能插补的理解,如果是个封闭轮廓,是可以的!所以有是时候在圆弧进刀的时候,我尽量吧补偿值算到那个点上 ,以免会留下刀痕!

网友:
楼主是“高手”,还是塌塌实实的学学吧。

楼主(2010-06-14):
其实问题在  前面出现两次Z值, 补偿方向没确定, 造成过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