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花瓶上的那个波浪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09-12-05):
高手请进

希望告知这个花瓶的那个花瓶口波浪线是怎么画出来的.谢谢!

网友:
个人看法:在形成曲面的时候选择点对点不要对称,选择对称点的下一个点。这种图经常这么做。

网友:
用表达式,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艺术曲面的X成形做的
那命令可以把面变成很多的点约束
然后集体的拉动点就可以做出扭曲的形状

网友:
边缘波浪线采用组合投影得到

网友(2010-12-12):
学习了,回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