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怎样做螺旋体?

楼主(2009-12-05):
请问ug中怎样做螺旋体啊?我想做一个外径为133,内径为80,螺距为100,厚度为18的螺旋体,总是做不出来  很着急,很郁闷啊?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
用扫掠特征

网友:
说的具体些,期待中

楼主:
我用扫略用了的啊,但是他会变形的,不规整,螺旋大的大 ,小的小很郁闷,它不像SOLIDWORKS里面的那样,很郁闷啊,等着要图纸,又画布出来啊,哎,还是先用CAD画了再说,任务完成了。以后慢慢研究

楼主: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嘛、谢谢了,画不出来很头疼啊

网友:
先做螺旋线
再画截面曲线
最后
做扫掠
就OK 啦

网友(2010-12-12):
以前在CAXA中做过,就是按斑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