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散热器上毛细油管如何清洗?

楼主(2009-12-05):
日本过来的二手数控车床上的液压泵。用在夹紧装置上的。由于以前使用的液压油不干净等原因,液压泵的散热器毛细油管发生堵塞,液压泵的压力值偏低,想拆下清洗一下,由于管路复杂管径小,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清洗,想问询下大家,毛细油管如何使用普通工具清洗干净?超声波清洗尝试过,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堵塞严重的话要采用测压后更换法,通过测压来检测堵塞段,然后进行更换。一般来讲对于这样的管路清洗多进行定期施压循环清洗,出于严重堵塞这种方法就不太合适了,期待有更好的办法。